宏基NB8511所有电感电压都出

楼主(2023-09-14):
宏基NB8511  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定0.8左右   外接不显示  键盘灯不亮   论坛有人说这个屏幕坏就会外接不亮 大小写不亮  有没有谁遇到过

网友:
为什么不接屏幕会不开机呢。戴尔还会嘀嘀嘀响

网友A:
这个可以换屏试下,好像是华星光电的屏,坏了就是这个现象,连大小写按着都没反应的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换屏试下,好像是华星光电的屏,坏了就是这个现象,连大小写按着都没反应的

对,先换屏少走弯路

网友:
换屏就行了,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