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ssd到底是啥型号

楼主(2023-09-14):
软件都读不出型号

网友A:
杂牌的 没必要研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 没必要研究了吧。

太坑了啊,性能咋样

网友:
很随性,用着也随便吧

网友:
固态上面有标签,牌子上面的 ,照着多能找到

网友:
软件开卡随意写的型号把

网友:
撕开贴纸看看主控,这牌子是真没见过,可以自己开卡自定义个牌子

网友:
杂牌SSD,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