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 p33 -v3 正常开机之不显示维修 干货分享

楼主(2023-09-14):
手机发帖个别地方有不清楚的地方望理解!
故障板:V星b85 p33 -v3  7817-8.1
故障:开机不显示,从同行哪里收来的破烂,不想直接卖废件了修好直接上个闲鱼所以你懂得!拿到板第一件事不多讲了,加电开机 手摸CPU冰凉,测量CPU供电1.62-1.72左右  打开心智造直接锁定CPU供电好信号  测量6脚复合管3脚为3v 实际用计算器算的只有0.148v  也测量了电阻也拆掉了6脚复合管但是依旧还是3v,不能再这里绕弯儿,直接测量片选   发现没有波形,图片没有拍   根据时序定义  桥要读取程序首先要满足s0供电信号之前所有信号都得有,包括s0供电好信号  也就是pchpwrok 实测 Chip_pwrgd  没有电压  追查前面 由1k电阻经Sio_vcc3 上拉,实测电阻前端电压只有0.3
锁定故障群体,继续追查来源 发现此电压也给io本身供电  继续查找发现 由Pch_vcc3 经0欧电阻所得,测量电阻本身阻值正常 测量前端依旧只有0.3  再往前追 找到根本!pch_vcc3 由Up7534转换得到 测量1脚和5脚电压都是0.3  为了保证不是其他地方拉低,打阻值正常  那么直接更换这个元器件 手头由于没有  拆掉原件直接在R184位置补一个0欧保险
加电测试手摸CPU发热,测量复位信号也出来了,测量片选波形正常发出但是依旧不亮屏幕!插诊断卡跑ff 10 15  刷个bios 测试一下 后正常亮机 显示!维修结束

网友:
说明懂时序的重要性

网友:
干货,好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同样环境,V星主板腐蚀变质程度最高----还不让人说他的不是,真的还不如七彩虹

网友(2023-10-17):
维修佬的显示器,看到了,竟然……干活完了,应该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