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深海泰坦plus 疑似通病

楼主(2023-09-15):
版号GM7MG7P  目前遇到两三次
通病情况  单独电池可以开机 插上充电器马上死机  。

单独用电池的时候CPU有时候锁频率0.78非常卡  。

不接电池单独充电器跟可调电源 无法开机 电流跑到0.9左右

拆开后测量发现不接电池单独用电源CPU供电没出,测量发现CPU供电芯片供电脚分压1.5V,查看图纸发现正常应该是1.2V,然后换电阻解决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A:
非“CPU供电芯片供电脚”,是公共点电压侦测脚,47脚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好!又是一个捡钱通病,现在有好多分压通病的

网友:
这就比较厉害了,是怎么发现的?能写写思路吗?

网友:
是有  碰到过了

网友:
这个和联想的一个毛病

网友:
这种故障就非常好

网友:
这细节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MP芯片的通病   显卡妹子边是1.5M和100K分压

网友:
同方的故障很多,都是小故障大毛病。

网友:
是不是19V上拉2M。学习一下

网友:
跟联想的拯救者有点像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拯救者那个2M+100K是一个原理

网友(2023-11-15):
有的外接电源,还重起,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4-04-05):
不错不错,MP芯片通病,显卡供电也如此

网友:
来自: 黑龙江牡丹江
引用 网友A:
非“CPU供电芯片供电脚”,是公共点电压侦测脚,47脚
CPU供电芯片检测 公共点电压对吗

网友:
这个型号图纸哪里有?能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