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如图

楼主(2023-09-15):
论坛里的都发现不了SATA串口硬盘

网友A:
机器什么故障呢?有些可用原机程序修改。

网友B:
用Intel CSME System Tools 改一下试试,或则把原机BIOS发上来帮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什么故障呢?有些可用原机程序修改。

开机卡在联想logo,刷论坛里的bios能开机但是慢,可以装系统但是安装不了驱动,发现不了SATA串口硬盘,有时m2的固态硬盘也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ntel CSME System Tools 改一下试试,或则把原机BIOS发上来帮你改

我的原厂bios是卡在联想logo不动了,这个能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