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4游戏机的CPU脱焊!

楼主(2023-09-15):
PS4游戏机的CPU脱焊,请问哪个有GBA的温度曲线?用这个曲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得有焊接经验,注意观察

网友A:
按这个曲线CPU起泡泡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曲线CPU起泡泡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芯片噶了

网友B:
你不知道不熟悉的bga要调试曲线的吗?找废板测试呀,温度先调节保守一点,融化不良再增加温度和时间,你上面的曲线时间太长了,大概率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不熟悉的bga要调试曲线的吗?找废板测试呀,温度先调节保守一点,融化不良再增加温度和时间,你上 ...

看来不要贪快,要自己慢慢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