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X570 GAMING X 触发不跑码(这问题以后可能会是一个通病)

楼主(2023-09-15):
技嘉X570 GAMING X RVE:1.0  板到手,能通电,不跑码,测B10待机3.3,测A11电压只有0.28,测量各个电压VCCIO1.03V正常,A_VDD1V8电压1.8也正常,VPP_MEM电压2.5也正常,内存电压1.2也这,CPU测电压0.9V,电压正常,官网下载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后面看到IO上面有个风扇先拆下来看一下

发现大问题了

这底下磨蚀的很严重,
先给他们洗刷刷,腐蚀的该换的换掉,在上机还是一样跑码,想说IO这上面电压检测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有问题,一个一个试,还真有发现
一路一路测,发现问题了,电阻OR79上面有12分,下面电压0,那就奇怪了,正常这个检测有问题的话,不是会掉电吗,怎么这板不掉电,算了,先换个上去看看。
换完了,插电开机。终于听到滴一声,好了。
修好了,看一下桥和IO上面的散热座

原来是这下面有一个孔,所以底下积灰了,时间久了就腐蚀了,照这样的话,这种以后这种问题这板肯定会是一个通病

X570GAMINGX.F38e

官网BIOS

网友:
已经很少人发表通病了。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