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3 Gen 2/T14S Gen2,板号:nm-d361图纸和亮机BIOS

楼主(2023-09-15):
联想X13 Gen 2/T14S Gen2,板号:nm-d361图纸,线路图和位号图(PDF版点位图)和亮机BIOS,BIOS分ec和桥,换EC必须刷ec的BIOS,桥BIOS分支持AMT和没有AMT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板支不支持AMT的就刷支持AMT的也可以。BIOS绝对亮机!!!!!

d361 EC的N35ET41W_Vpro_preQS_SPI1.rar

网友:
非常新的主板图纸!感谢楼主分享!已果断下载。

网友:
非常新的主板图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位置图图怎么就只有一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置图图怎么就只有一面呢

两个PDF文件,一个文件一个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PDF文件,一个文件一个面

你仔细看看五个压缩包一个位置图一个电路图其他的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五个压缩包一个位置图一个电路图其他的是BIOS

板位图里面没有两个文件吗?

网友:
问一下amt是什么

网友:
PDF的点位太不好用了,很浪费时间。

网友:
威武霸气,这么新的图纸都有了,下载收藏了。

网友(2024-01-24):
谢谢  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