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40开机线正负对不对

楼主(2023-09-15):
红米k40开机线正负对不对

网友:
怎么查看手机电池排线正负极?没找到标注。

网友A:
排线大圆点指示方向就是就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大圆点指示方向就是就是正极

多谢!fpc柔性电路板都有大圆点吗?

网友:
一般电池上都有正极标识,或者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手机从售后退回放了好几天,用万用表量了下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