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3-09-16):
华硕b450i主板开机没有cpu供电,测量芯片开启3.5,供电5v因为没有修过华硕主板,初步认为供电和开启都正常,tb买了两个芯片来换上还是一样不出供电,对于没有电子基础的我来说,有供电有开启换了芯片还不行的就只有一脸懵逼了!!!

这里供电5v

通过查找资料发现这个供电不正常,数据手册供电最大电压4v,

这个供电由下面这个芯片转换而来,换了芯片后CPU核供电出来了

核心供电是出来了,但是核显供电没有

核心供电

核显供电

测量svid

svt和svc都是1.8v,svd0v,

到了这里又懵逼了,为毛有核心供电没有核显供电,是芯片坏了?这路没有核显供电的mos管也换了,故障依旧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11、5V转换为内存主供电1. 2V,内存主供电经过稳压器产生内存负载供电0.6V(VTTDDR)

12、接着产生的供电
CPU的供电有: 1.05V的PCIE控制器供电VDDP、1.8V的I/O端口供电VDD_18、CPU核心供电VDDCR_CPU、集显供电VDDCR_SOC;CPU的音频控制器供电VDDIO_AUDIO(可以待机出,也可以开机后出)
桥的供电有:核心供电VDD105、VCC25供电。

网友B:
核显供电应该是内存检测通过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V转换为内存主供电1. 2V,内存主供电经过稳压器产生内存负载供电0.6V(VTTDDR)

12、接着产生的供电
CPU的供电有: 1.05V的PCIE控制器供电VDDP、1.8V的I/O端口供电VDD_18、CPU核心供电VDDCR_CPU、集显供电VDDCR_SOC;CPU的音频控制器供电VDDIO_AUDIO(可以待机出,也可以开机后出)
桥的供电有:核心供电VDD105、VCC25供电。

这些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显供电应该是内存检测通过后才有的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不要纠结这里,有些核显供电要跑码后才出

网友:
又买了两个芯片,换到最后一个供电终于出来了,但是开机卡logo,BIOS都进不去

网友C:
楼主在哪里找的点位图呢?

网友:
这个也要图纸呀,好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经过几天坎坎坷坷的维修终于修好了,CPU供电是换了n个芯片终于出来了,也不知道是是芯片坏还是其他原因,还有那个华硕的tpu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有程序,在b350上拆一个同样型号的tpu芯片换上去居然开机卡logo,换回原来的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里找的点位图呢?

所有华硕,华擎,技嘉,宏基点位,图纸,原厂BIOS,全部一手资源,需要左下方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