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 深度睡眠状态 和 S5状态 的区别

楼主(2023-09-16):
上电时序笔记
时序

网友:
这么认真的吗!ACPI S5是待机,深度睡眠是将工作中的状态以及内存数据保存到硬盘,方便下次唤醒快速调用,以前这种状态唤醒成功率一般般,现在都用固态意义不大,,区别于深度睡眠还有一种是睡眠,就是保存在内存。。

网友:
这照片看得眼睛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