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36报错50.0加热组件错误,已经换过陶瓷片不起作用

楼主(2023-09-16):
一开始报错50.4加热组件错误,我拆开看了上下辊状态都不错,然后换了陶瓷加热片,接上去之后就变成50.0加热组件错误。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图三这个白色夹子也烧坏了呢?

网友:
目前状态是开机热机热到一半戛然而止,然后跳警告灯

网友:
量阻值,测电压呀

网友:
电源板有没有问题了,可控硅,继电器

网友:
这个只会烧断不会烧坏。

网友:
更换电源板试试

网友:
压热片面有保险吗,有的机型有

网友:
直接换定影或上辊测试,陶瓷片下面有控温的,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上辊

网友:
加热片下面面有一个圆形的温控保险坏了,万用表量一下加热片插头阻值,正常应该有几十的阻值,如果不对要么是加热陶瓷片烧了,要么就是温控保险坏了。

网友A(2023-10-16):
已解决。我是真的被人坑了。这台坏机是回收来的,人家以坏换好我回收的。回收价格并不便宜。然后因为这个报错嘛,我就换了加热片,换了之后没好,然后换了整个定影组件,换了整个定影组件又换了一种报错代码,还是没好,然后我换了电源板。换完电源板之后发现可以打印了。但是不能扫描,扫描一片空白,我又换了排线,还是不能扫描,然后换了整个扫描组件。才终于把这台机器全须全尾的修了起来!你说一个机器上,他会支撑到三处重要地方全坏才报复吗?

网友(2024-03-24):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我是真的被人坑了。这台坏机是回收来的,人家以坏换好我回收的。回收价格并不便宜。然后因为这个报错嘛,我就换了加热片,换了之后没好,然后换了整个定影组件,换了整个定影组件又换了一种报错代码,还是没好,然后我换了电源板。换完电源板之后发现可以打印了。但是不能扫描,扫描一片空白,我又换了排线,还是不能扫描,然后换了整个扫描组件。才终于把这台机器全须全尾的修了起来!你说一个机器上,他会支撑到三处重要地方全坏才报复吗?

我朋友收了一个跟你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我是真的被人坑了。这台坏机是回收来的,人家以坏换好我回收的。回收价格并不便宜。然后因为这个报 ...

估计是拼装机

网友:
哈哈你这是别人把坏配件都换上了吧

网友:
量一下阻值,其次就是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