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820-00138-A充电芯片发烫

楼主(2023-09-16):
苹果A1398 820-00138-A 来的时候P3V42短路,发现EC坏,U7090坏,买料板更换后OK,后发现PP5V1也短路,更换充电芯片ISL6259和U7190后也OK了,现在插上电,可以产生公共点12.5v左右,绿灯变黄灯,主板不停上电掉电,ISL6259发烫严重,PP5V1被拉低道4.5V左右,没有发现主板有其他短路的点,上电瞬间除了PP15V_TBT和屏幕供电没有,其他的都产生了,ISL6259发烫始终没找到原因,芯片已经更换多个,周边贴片电容也都换了,维修陷入僵局,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插上稳压电源 用转接头,开机屏幕显示电池充电符号,之后关机,充电芯片仍然很烫,服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不是二修和进水,一般不会烧那么多东西的,裸板也会掉电吗

网友A:
换了个充电器 正常开机了   一切正常  但是充电芯片还是很烫 ,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烤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充电器 正常开机了   一切正常  但是充电芯片还是很烫 ,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烤鸡

掉电是不是因为没接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