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温度过高

楼主(2023-09-16):
是这样的,今天我给笔记本s5am风扇清灰,从新安装后发现温度过高。现在温度玩个简单游戏时而85度左右,时而70左右,总是在跳。风扇嗷嗷转bios看是4600左右,硅脂重新涂抹了2遍,会不会是过期了?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不会过期

网友A:
导热硅脂只是填充散热器与CPU的硅面间隙,让它接触得更好便于散热,不存在过不过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热硅脂只是填充散热器与CPU的硅面间隙,让它接触得更好便于散热,不存在过不过期问题。

那还会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我只有一点点常识,没有维修经验。今天问过华硕客服,说是有可能碰到测温了

网友:
笔记本最高倍频36(无法超越),但是实际32就算不错了(没有过热降频)。
我猜36是设计给液氮散热的。。。

网友B:
散热器与CPU之间存在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与CPU之间存在有间隙。

那明天买个稍微好点的硅脂试试吧,今天已经重新涂抹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