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SL 500 256G开卡

楼主(2023-09-16):
这个闪存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开卡软件里找不到型号,没法开卡成功。

网友A:
杂牌颗粒,需要手动修改ID配置文件,这个比较麻烦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颗粒,需要手动修改ID配置文件,这个比较麻烦的啊

确定是杂牌颗粒吗?七彩虹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杂牌颗粒吗?七彩虹生产的。

网友:
搞不懂什么情况,你看看这里的https://post.smzdm.com/p/awkx7el2/颗粒与你的不一样呢,硬盘型号相同。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碰上赝品了。

网友C:
你不会看ID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看ID吗??

不会, 怎么看?指导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 怎么看?指导一下哈。

tidak terbaca atau tidak di kenali partikel id nand flash nya
jika tidak terbaca,.kemungkinan nand flash nya rusak
jika terbaca tapi tidak di kenali bisa karena tidak terdaftar di flash.set pembuka kartu

网友D:
看id啊  开卡软件 在点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id啊  开卡软件 在点一下就看到了

那里ID

网友:
是不是长江存储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选择AUTO自动识别,显示闪存型号空白,手动可以选择闪存类型,不知道那一种,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AUTO自动识别,显示闪存型号空白,手动可以选择闪存类型,不知道那一种,怎么解决。

没人回答吗?

网友E:
多试几个版本,找近似的颗粒型号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多试几个版本,找近似的颗粒型号试试

是不是开卡软件不同版本识别闪存不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卡软件不同版本识别闪存不一样的吗?

认识正确!!!

网友:
好,谢了这位兄弟。

网友:
我这个要用哪个固件,为什么总是失败

网友:
总是这样,写入一半就失败了

网友:
还是说一定要用开卡工具才行,不能用直接用SATA线接上

网友(2023-12-04):
闪迪颗粒,即使呢个开,可能也是半容,需要修改颗粒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