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和H81M-DS2立马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3-09-16):
故障:能触发,触发立马掉电不再重启,电压全正常,要按开关才能再次触发,在掉电。它不会重起看别人不发这个通病。那我发。修到几十片了

或许是下管有问题,但手工可以,直接秒换了

补充内容 (2023-9-20 02:39):
电源芯片也要换,记得

网友A:
请问一下,他的掉电是指已经进入系统后工作了才掉电?还是说点亮屏幕不久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他的掉电是指已经进入系统后工作了才掉电?还是说点亮屏幕不久就掉电?

触发立马
秒掉

网友B:
你圈起来的换掉 还是全部换掉

网友C:
我听说这种上管坏必须也要换下管,不然过一会下管也坏;下管坏了也必须换上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听说这种上管坏必须也要换下管,不然过一会下管也坏;下管坏了也必须换上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圈起来的换掉 还是全部换掉

是的是的,没问题,保险起见。毕竟收钱放心

网友:
就是管子击穿了 和DRmos一起换了保险点

网友:
cpu供电管全部换掉?

网友:
触发秒掉电,大概率有短路

网友D:
单换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圈着的上下管还有芯片一起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换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管子已经击穿了啊

网友:
谢谢   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不换可以吗?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我听说这种上管坏必须也要换下管,不然过一会下管也坏;下管坏了也必须换上管

网友:
学习了  刚好有一片要修

网友:
是上下管老化了吗?

网友:
      真是维修高手。
不做这个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
这淘汰的板超级不稳定

网友:
我都不搞H81了,这种12V电阻没问题就不折腾了。很不稳定的板。还爱断线PSON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 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你那个检测卡好吗?我也想要一个,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这就是现在不喜欢技嘉的原因,关键元器件故障率太高!

网友:
就记得以前的h61也有通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