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90不开机

楼主(2023-09-16):
拆机检测通病硬盘供电短路,以为捡钱,报价600开干,拆了硬盘供电U9080,我靠L9080还短路,C9001也短路,硬盘走了,这下赚不到钱了

,四个颗粒全拆了L9080不短,C9001还短路,烧鸡发现U7650发热,换了不短了,订了几个硬盘颗粒装上,开机电流还是不起来,测发现3.3v没起来,管子跟硬盘用的是一样的,换!换完再通电,OK了,电流上去了,装好用另一个电脑给他刷一下就好了!下次要报高一点了

网友:
这波客户挣了

WFC

网友A:
还没遇到过换硬盘的活,要不就是板层烧穿挖洞都挖不开的,要不就是电容短路。

这种硬盘坏了,修好电路换硬盘刷机就可以了吗?成本要多少钱

WFC

网友:
硬盘换多大的

WFC

网友:
是的,好在没亏

网友:
幸亏是25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换硬盘的活,要不就是板层烧穿挖洞都挖不开的,要不就是电容短路。

这种硬盘坏了,修好电路换 ...

以前遇到的好多都是电容抠了就好或者供电芯片换了就好,这个也是没想到,
这个是256的,买来260元,512的要500多,
换完要刷T2,要ID的或者以前的开机密码

网友B:
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 报给客户2000  同意修

WFC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大佬的操作

网友:
细心 耐心 下次报高点别搞亏了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一胎生八个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 报给客户2000  同意修

你是来刺激我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价格报低了

网友C:
换硬盘要分顺序吗?

WFC

网友D:
怎么用另一个电脑刷机的?能否详细解析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要分顺序吗?

买的时候标了,说是要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用另一个电脑刷机的?能否详细解析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另一个电脑下载个apple configurator,插线就像苹果手机刷机

网友:
“另一个电脑下载个apple configurator,插线就像苹果手机刷机”,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E:
那如果客户有资料是不是也拿出来了
WFC
资料肯定没了,硬盘挂了,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客户有资料是不是也拿出来了
资料肯定没了,硬盘挂了,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了

网友:
学习一下大佬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