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M-KP7GC 死机

楼主(2023-09-16):
接神舟Z7M-KP7GC笔记本一台,板号:GI5CNXA MB V1.1接电流表,开机上电1.多A,不显示,拆后盖,取下固态盘,机械盘 无线网卡 电池,清洁内存,装上内存开机试机 显示了,以为运气不错。
装好机,开机进系统转圈时死机了,关机,再开,依旧,以为硬盘或系统问题 用U盘进PE也进不了,死机,再拆硬盘 还是进不了PE,换内存 依旧。
听说是CPU供电滤波不良,拆机 补齐全个330UF的电容,再开机进PE 进去了,以为好了,开心……拔插头,装机,故障依旧,再拆机 把显卡供电的三个电容也不上,还是不行,刷 BIOS 依旧。
群里一个朋友接到机械师和我的故障一样,被了一个就好了,唉,看来运气差。、
请教论坛高手们,还有什么办法吗?这样放弃可惜了。

网友A:
不装机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机就是好的?

装不装机都是死机 裸板也是一样的,偶尔能进PE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这些不定时问题都很麻烦 放弃了吧

网友:
先禁用独立显卡

网友:
可能CPU虚焊。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行过比较多了,加一330就好了

网友:
神州的故障都乱七八糟

网友:
可能CPU虚焊

网友:
U的事,换U就好,我修过两台这样的,要是6代U加电容还有点用,7代不行

网友:
估计CPU坏了

网友:
先加焊试试

网友:
还战神,我看是垃圾才对 ,放弃了

网友:
我这台刚修好,显卡烧了,换核心后进进系统转圈后黑屏,显存有问题,换了就好了,跑下显存测试看看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还在修,是的cpu坏了,基本上加了电容没好就是u废了,6-7u体质真的比较差

网友:
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有问题,显卡出问题应该是另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