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内存条,这个数值正常吗

楼主(2023-09-16):
二极值档位,红笔接2脚VSS,黑笔接64脚VDD,数值14,正常吗,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A:
你那一条正常对比一下啊 ddr4到处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一条正常对比一下啊 ddr4到处有

测了一条正常的金士顿是200左右,不同牌子的数值不知道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条正常的金士顿是200左右,不同牌子的数值不知道一样吗

人家的意思是拿同品牌、同频率、同容量的正常内存条测试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意思是拿同品牌、同频率、同容量的正常内存条测试比较。

这条是芝奇的,没有同类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