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351联想T14 GEN2/T15 GEN2图纸和BIOS最全资料

楼主(2023-09-16):
NM-D351联想T14 GEN2/T15 GEN2图纸和BIOS最全资料,修这个板所有资料都在这,别去其他地方找了!!!这个板搭配11代英特尔CPU!!换EC必须刷ECBIOS!!!这个板分装有网络芯片和没装网络芯片,网络芯片位号U7601!!刷BIOS前请确认这个芯片有没有装,然后刷对应的BIOS即可!!!!!修这板有什么问题可留言提问,有时间看到会回复!!!

NM D351 EC _无网络芯片U7601.rar

NM D351 EC _有网络芯片U7601.rar

NM D351 主BIOS _无网络芯片U7601.rar

NM D351 主BIOS _有网络芯片U7601.rar

T14 T15 GEN2 NMD351R10板位图.7z

网友A:
点位图是什么格式,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是什么格式,PDF?

解压出来是PDF板位图

网友:
不错,下载测试好用

网友B:
不懂就问哈,以前没注意过网络芯片呀,具体什么作用呢?

网友:
楼主,这个有网卡和无网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请问楼主
联想p15  hp550/hp750 nm-d491  r**.0 有没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联想p15  hp550/hp750 nm-d491  r**.0 有没全bios

P15的有,不过我现在在外地

网友D(2023-12-06):
这个bios密码是在ecbios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哈,以前没注意过网络芯片呀,具体什么作用呢?

别问就是刷了无网络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密码是在ecbios里吗?

密码在ec里面

网友E:
AX210打驱动后会黄色感叹号,是刷有网络芯片吗?

网友:
完整资料。。。

网友:
少见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X210打驱动后会黄色感叹号,是刷有网络芯片吗?

先打驱动,不行就换网卡,最后换u,嘿嘿

网友G:
不过隔离,插电才5V,TPC的不熟都是晶体芯片的更难测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F:
先打驱动,不行就换网卡,最后换u,嘿嘿

                              谢谢老哥。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以后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过隔离,插电才5V,TPC的不熟都是晶体芯片的更难测

不升压应该挺好修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这个机型的高手

网友(2024-05-10):
谢谢楼主,先下载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好的东西,下载备用

网友:
请问下这个用什么工具刷?

网友(2024-06-12):
老铁,谢谢你的分享,能不能再请教下主bios刷的是哪个芯片?ec刷的是哪个芯片呢??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是什么格式,PDF?

能帮我分离下thinkpad p14s gen2 的官方最新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帮我分离下thinkpad p14s gen2 的官方最新bios吗?

加微信

网友:
谢谢大神了,p14s gen2刷了完美开机,运行速度快,之前刷过别的bios,还买过料板换过bios,都开不了机,差不都都想放弃了,刷了楼主的bios,完美救活,万分感谢!!!!!

网友I(2024-08-02):
你好,老哥。我也是碰到这个机器了,Thinkpad p15s gen 2 版号是NM-D351 REV:0.3
机器原机故障是插入充电器风扇不转。其他都正常。刷了BIOS后出现的问题

1刷了带网络芯片的BiOS后开机没有反应,不升压,刷回原机的也不行。
2刷了你的不带网络芯片的U2202 BIOS后,亮机很慢得1分钟。
3想求教下,这种有解决办法没,搞定有红包,搞不定也给您发红包,请您喝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老哥。我也是碰到这个机器了,Thinkpad p15s gen 2 版号是NM-D351 REV:0.3
机器原机故障是插入充电器风扇不转。其他都正常。刷了BIOS后出现的问题

1刷了带网络芯片的BiOS后开机没有反应,不升压,刷回原机的也不行。
2刷了你的不带网络芯片的U2202 BIOS后,亮机很慢得1分钟。
3想求教下,这种有解决办法没,搞定有红包,搞不定也给您发红包,请您喝水

喝水啥的就不用了,有板在的话就好分析一点,有的板是低温锡,很容易掉件。你插充电器风扇不转,插电池转吗?如果都不转,查一下供电的保险。如果只有电池转,一般先换ec吧。刷BIOS后是每次都是开机慢吗?一般第一次慢,然后关机,再开机,还慢吗?如果全部拔电,再重新开机是有点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喝水啥的就不用了,有板在的话就好分析一点,有的板是低温锡,很容易掉件。你插充电器风扇不转,插电池转 ...

每次开机都是慢的,备份的原机的BIOS  再刷回去,开不了机了  很头疼。 但是刷了其他版本的BIOS,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开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次开机都是慢的,备份的原机的BIOS  再刷回去,开不了机了  很头疼。 但是刷了其他版本的BIOS,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开机慢

或许是正常的吧。现在联想的这种板开机都比其他的品牌慢一点。最快的是华为系列的,按一下没几秒钟就亮了

网友:
东西全  只可惜是分开下载  没有那么多分

网友(2024-09-26):
哥哥 求这个显卡VBIOS啊

网友(2024-12-25):
加上这个才是最全

NM-D351.tvw

网友:
t15自己安装7601是不是得刷EC和bios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刷EC呢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