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50-2G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09-17):
大神请飘过
技嘉GV-N1050CN-2GD显卡 ,上机不显示 ,不插显卡开机正常
1.测量B1对地565  B8对地571 A10对地581  A13 A14对地904  正常
2.L37电感12V  L13 电感1.01   l19电感 0V 无显存电压
3.鑫智造找到技嘉1050图纸,显存电压应该是U506  uP1542SSU8/PSOP-8L发出 ,测量U506芯片  1脚  5脚有12V  7脚EN有0.84V  8脚FDVDDQ无电压

手里没找到uP1542SSU8/PSOP-8L   ,料板上拆了一个RT8120焊上 ,注意用8120代换要注意3脚  ,UP1542S三脚有22.1K电阻,直接短接,3脚直接接地

更换后上电开机,亮屏

网友:
学习 要是认能发个芯片大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