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板桥片后短路

楼主(2023-09-17):
返修台换主板芯片后短路,实在不理解怎么回事,认真查了焊盘,也查了桥片3伏,1.5伏,1.05伏不短路。但是上了返修台就短路,拆下来看除了镊子夹过的地方,锡珠没有乱跑,排列整齐很漂亮,有大神可以帮帮我吗?我是卓茂返修台,最高温度260度,一度以为是焊油加多了,后面只刷薄薄一层也还是短路

网友A:
桥可能已经坏了,这种小桥,温度不要调这么高。你可以找个点位图,打桥上面的引脚阻值。

网友B:
遇到过2个全新桥同一家的货,只要上主板就短路,拆下来单独测试桥和主板,都不短路。最后贴了几百大洋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2个全新桥同一家的货,只要上主板就短路,拆下来单独测试桥和主板,都不短路。最后贴了几百大洋退机 ...

我也是,装去上就短路了,包上机,但是装上去了,他不管,说你搞短路的

网友C:
bga温度太高

网友:
桥坏了,内部已经爆了。可以先不要焊上去,清理焊盘,对好位置,用手按着测量,桥上的电容就是短路的,桥拿下来测又不短。好像温度高了,时间久了都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可能已经坏了,这种小桥,温度不要调这么高。你可以找个点位图,打桥上面的引脚阻值。

拆下来查过桥3.3-1.5-1.05伏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温度太高

温度应该到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桥可能已经坏了,这种小桥,温度不要调这么高。你可以找个点位图,打桥上面的引脚阻值。

温度应该调多少?因为是有铅植球,我还是让喷嘴离桥片比较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应该调多少?因为是有铅植球,我还是让喷嘴离桥片比较远的,

有铅的你搞260度????

网友:
补充一下,桥片淘宝买的,会是坑人桥吗?

网友E:
很不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上返修台短路,不上就不会。那就修好后别上返修台呗

网友:
进来学习技术,关键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桥短路了?

网友:
我猜桥坏了。因为我试过

网友:
用放大镜看上面四周的封胶,有裂痕就是爆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不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上返修台短路,不上就不会。那就修好后别上返修台呗

就是单独测好桥和焊盘,都不短路,然后上返修台贴合,下来就短路了

网友F:
还是桥坏的   重新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还是桥坏的   重新换吧

桥坏了,为什么单独测桥不短路啊,这点不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就是单独测好桥和焊盘,都不短路,然后上返修台贴合,下来就短路了

连锡了,可能

网友:
桥坏了。温度高。里边短路

网友H:
用小一号锡珠,再试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连锡了,可能

确定没有连锡,用镊子夹起桥片后,焊盘上每个点都能看清楚,没有连锡

网友:
我寄回给商家了,让商家也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小一号锡珠,再试一遍

用的0.35锡珠,没法再小了

网友:
今天买的两个桥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坏了,为什么单独测桥不短路啊,这点不懂了

桥其实短路你没有测到,有的小电压和主电压在焊盘上连在一起,小电压点短路了但主电压可以没短路,这样的话你取下来测桥就没有短路,你不信的话找找点位,再在桥上把这些小电压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铅的这种小桥我都是最高220就可以了

网友:
是桥短路了

网友:
桥坏的   重新换吧

网友:
温度高了吧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借来测试架测桥,结果就是桥坏。

网友I:
这是H81桥吗,是3.3还是1.05短,我还是以为连锡了

网友J:
温度太高了,无铅就248左右。风速调到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H81桥吗,是3.3还是1.05短,我还是以为连锡了

Z97的桥片,3.3-1.05-1.5都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J:
温度太高了,无铅就248左右。风速调到最低

以后改过来,有铅225,无铅248

网友:
有铅260温度太高了  珠子融化得跟水一样直接塌到底 容易造成连锡  也是温度高 主板加热部位会下沉凹下去 再一步加剧连锡风险 修过3例这种问题 最终都让我给解决了。 焊盘拖平  植小一号珠子  焊上去后是哪一路供电短路? 就把哪路供电的桥焊盘信号点周围的地都涂上绿油,它想再短路都短不了。

网友:
我这个图是笔记本 装桥待机1V 待机3.3V就短路 桥拆下来主板不短路 桥也不短路 换桥一样 涂绿油解决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