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H61H2-AM3主板反复重启掉电

楼主(2023-09-17):
原始故障,不插内存开机一直报警,插了内存报警四声后,一直点不亮,有3.3V复位电压,怀疑BIOS问题,刷了一下,结果开机反复重启掉电,没有CPU供电,没有复位,不知道哪里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刷BIOS如果故障变了,可以再重新找个BIOS刷一下,至少要恢复到原来的问题

网友:
是amd主板吗 h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