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读一个5环电阻的阻值,谢谢

楼主(2023-09-17):
这个是爱国者黑暗骑士400W电源主动PFC电路的取样电阻(接场管源极和桥负极),功率3瓦,五环排列是:棕、绿、银、金、绿,谢谢了

网友A:
15.8欧 中间应该是灰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8欧 中间应该是灰色吧

中间感觉像银色,而且分析其他电源的这个电阻,一般是0.1-0.3欧

网友:
0.15欧取样电阻

网友:
0.15欧2瓦的线绕电阻

网友B:
我的这个也是这么难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也是这么难读

4.9欧姆,误差0.5%

网友:
0.15欧姆  精密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目前买了0.15欧的回来,修好再来汇报

网友:
0.15 欧没错的

网友:
好像158欧

网友:
这个软件是不是不好用我想了一下。这个金色0.1系数是不是158乘0.1等于15.8欧

网友:
0.15,电流取样电阻都是0.几欧

网友:
0.15欧姆  电源电路中的精密电阻

网友C:
应该是15.8欧,不过这个精密电阻挺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5.8欧,不过这个精密电阻挺难找的

应该是0.15欧。。。。。。。。。

网友:
精密型电阻

网友:
用康铜丝也可以取样,,,取样没那么讲究,其实直接连对地都行只要你不怕炸

网友:
我叫他保险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电源已经修好,这个电阻是0.15欧 3W,它是6805bg的PFC回路电流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