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5_NM-A621 不过隔离 0.0001A

楼主(2023-09-17):
型号:联想E465
板号:NM-A621
故障:插可调待机0.0001A,不过保护隔离
检测:Pin28 VCC=19.4V,正常
         Pin6 ACDET=2.65V,正常
         Pin24 REGN=5.6V,正常
         Pin5 ACOK=?忘记了。。。
         Pin4 ACDRV=0V,正常应该为25V,
分析:芯片看起来是正常的,
         2个隔离MOS管测量也是正常的,
         供电也正常,
过程:换了芯片,故障一样,
         想起之前在微软Surface上修过这种情况,就是MOS管引起的,
         MOS管测量看起来正常,换了就好了
结论:像不过隔离这种故障很常见,MOS管这种故障却比较少。万用表又测不出来。
         只有先排除芯片周围供电故障、检测电路的故障后,就可以换个MOS管试试,可能会有奇迹

网友:
正常后待机电流为:0.0250A左右

网友:
你把这个拆掉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上,没有装这个PQ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