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开机卡在恢复模式 大佬们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17):
8p开机卡在恢复模式 刷机通过后还是卡在恢复模式

网友:
研究出来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A:
硬盘坏掉了,换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掉了,换掉就可以

刷机刷过了硬盘应该不会吧

网友:
搞不好啊

网友:
单板开机 排除外配

网友:
开关机按键!!!音量件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