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小米NB2502开机点不亮

楼主(2023-09-17):
200块买来一张小米NB2502的主板,I5 10代16G内存,卖家说无修,回来测各点阻值没断路。U没短路暗喜,上电发现大电流,上热成像发现供电接口旁边电容短路以为这个是罪魁祸首呢,直接拆掉通电3V5V出来了,可惜电流上不去了,查开机脚3.3正常,没接rtc电池,通电自动开机的,这个不会开机,还是有问题。继续查发现1.8V没有,1.8的开启电压是SLP_SUS给的,量SLP_SUS本该是3.3V的结果为0V.这个电压是桥发出的,如果这个出不来。1.是RTC电路问题,2是桥本身问题。先量晶振的电压,一边0.32,一边0.43属于在正常范围,怕不确定就用示波器看波形,结果频率也正常。一般波形频率正常下都不会怀疑是RTC有问题,因为VCCRTC是有3V的,就直接上BGA加焊CPU,结果还是一样,也怀疑过bios和EC,但是DSW_PWROK已发给桥了,桥也接收到了并且也发出1.05V电压了。BIOS也刷过了。陷入思考中。找个3.3电池直接测试rtc电路。结果问题被找到了。查RTC_RST和SRTC_RST这2路电路时发现RTC_RST这路的电压只有0.2V,正常2.5-3V的。结果是延迟电路的一个电容漏电引起,直接换了电压恢复到3V了。通电1.8出来了。CPU电压也出了。小米的logo也看到了。到此维修结束。

bios

网友:
比较细心,一步一慢慢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捡漏厉害啊

网友:
有思路,方向对就很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