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5 可开机但不充电

楼主(2023-09-17):
请问各位大佬 不充电一插店源灯就息灭 拆开发现接口金手指烧糊 PWR_SL1阻抗才0.038而已 换一个尾插也会烧 可是目前却能开机 想请教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保护隔离管出问题了吧,你有图吗?把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