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t490不开机+充电故障(充一会停止充电)

楼主(2023-09-17):
版号:nm-b901
型号:t490
机器拆机,二修的,上家更换过typec接口,接入适配器,两面都可以升压到20v(有一面偶尔接触不良)
观察主板,上家修过充电部分电路。

测量主板,发现公共点电压仅1-4v跳变,初步判断后级短路,测量充电芯片ldo线性输出,公共点,检流电阻等未发现异常。
先将typec接口更换一个,更换完发现充电指示灯已经可以亮了,充电也是正常的。装机测试

未完~
测试发现,充电接口冲一会就不冲了,且伴随着短路(类似于)电流表快速亮灭。
多次测试发现,主板完全断电后又可以重新充电,但是充电只能持续一会儿,故障就会复现。
首先怀疑充电pd芯片的1m程序,以及某个元件不良(玻璃管爱坏这是个通病了吧)。

优先排除程序问题,论坛刷了一个,直接不升压了,找不到其他程序,只能作罢。
测量发现 故障短路(类似于)电流表快速亮灭,不单单是公共点电压在跳变,
USBC_VBUS20_CONN进入电压也在跳变,分析应该是输入电压前端问题,并非到达充电芯片后电路导致的。

断开到达充电芯片前检流电阻,以及两个芯片检测电阻,切断充电芯片对输入电压VINT20_IN的影响
此时测量前端输入20v电压依旧在跳变,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typec输入电压到公共点之前还需要经过一个玻璃的开关管
在之前遇到过公共点电压异常,就是该开关管导致的U6302。
在主板上找到了该芯片U6302,发现是封胶的,猜想是上家更换接口时温度高了,导致爆锡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芯片U6302确实爱坏。
更换了该芯片(没有芯片看下面的改电路方案),将断开电路恢复,测试充电恢复正常。

----------------------------分割线-----------------------------
另一个维修方案:根据之前修e480的经验,可以直接拆掉u6302,直接输入接输出即可(在e480上验证过)
不过e480需要将主板上J13的跳线点短接起来,出厂时没有焊接在一起,这样充电也是可以的,已验证可行。

t490这个方案还需要大家去验证啦~

网友:
个人的愚见,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玻璃管是成对的吧?我一般都是拆了换俩或者直接短接。

网友:
也有转换管坏的,一般都是拆了换或者直接短接。

网友:
下回遇到了验证一下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类似问题 5V升压电路上某个转换管坏了 飞线直连就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5-03-27):
方法得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