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9-17):
我的锂电池的保护板损坏了,想买一块找了好几家都没有货,就自己来修下,现在发现有一个三极管不知道什么型号,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保护板是15串的铁锂,电路如下,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是什么管子,现就是不知道这个管子输出的电压会不会有其它地方使用,因为是黑子板子很难看到走线。不然直接改个3.3V就算了

网友:
补充一下,保护板是小牛g0电池的

网友:
查不到,直接改3.3V吧。省事!

网友:
感谢,没有办法识别就改个3.3V

网友A:
我找到一个相似的,fkd0034 场管 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个相似的,fkd0034 场管 不确定

感谢,我现在随意使用一种场管,电压输出在4.5V,转为3.3V,电池通信有问题报电量低,但输出电压没问题

网友(2023-11-24):
感谢我随意找了一只场管已修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个相似的,fkd0034 场管 不确定

这个资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