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不想拿去修,笔记本开机后一段时间扬声器啪的一声没有声音

楼主(2023-09-17):
联想Y7000P 2020H,一个月前修过,当时是充不进电修不好,现在用一段时间扬声器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一段时间扬声器啪的一声电流声,之后扬声器就没有声音的,点击状态栏小喇叭卡着不动,windows+R运行services.msc,声卡对应的服务---Windows Audio重启后用几分钟啪的一声又没有声音了,重装官方的联想驱动还是不行,有没有维修大师知道这个怎么解决,不想去修来回折腾,感谢!!!

补充内容 (2023-9-20 22:44):
...................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你把声卡芯片和喇叭换掉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以前遇到过装WIN11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A:
换个声卡吧,我觉得跟喇叭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声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声卡吧,我觉得跟喇叭没关系

它可以放出声音呀,就是过几分钟会啪的电流声之后就没声音了,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