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710-14ISK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23-09-17):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710-14ISK笔记本,说是不开机,可调电源待机0.06,明显偏高,一看就知道主板有短路的地方,主板保护了当然开不了机了。打开图纸测量PR301不短路,PQ301G极也没有高电平,所以PQ301这里也不导通,当然就是不过保护隔离电路了。测量充电芯片PU301条件,1脚ACIN有3V正常,既然1脚正常,18脚就应该有17V左右的电压,实际测量18脚是0V,倒查PD301  3脚有20V,1脚没有输出,图纸上只有一个电阻PR324和一个接地电容PC320, 两种可能一种PD301坏,另一种电容PC320坏,测量PD301正常,测量PC320时发现有阻值,但是万用表有嘀嘀的声音,应该是软击穿微短路,立即撬掉PC320, 再测量PD301   1脚有17V的电压了,此时待机0.01,开机进系统OK。

网友:
我就比较喜欢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3-12-02):
隔离电路是什么,为什么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