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插电源电压电流表就不显示了开机也无任何反应

楼主(2023-09-17):
适配器不插到笔记本dc口电压电流表显示正常,插到DC口直接不亮了。
拆机看到PQ5001 TPCA8109疑似有烧了现象,就买了一个新的替换上,问题依旧。
哪位大佬能给指点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后继有短路拉,你没修过机器

网友:
好技术不怕修不好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继有短路拉,你没修过机器

业余学习了些,不加电检查各部分电感都正常没短路的说。
即使短路的话 电流表也不应该不会不显示把
看维修视频里用的可调电源遇到短路都正常显示 只是电流比较大而已
我买这个最大可显示10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