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8):
U盘打开显示驱动器无磁盘,请插入一张磁盘,是什么原因。求教
U盘

网友:
小厂的U盘,存贮芯片质量很差,,闪存坏了

网友:
谢谢!有办法修吗?

网友:
如果是自己DIY制作的就可以重新 开卡

网友:
基本判死刑了

网友:
闪存坏了 ,,

网友:
小厂U盘,坏了就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