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5脚 VE 。X99Z V102 pcie A11 故障、

楼主(2023-09-18):
主板是  X99Z V102(最近很火的这个)

pcie 1X A11  故障、 烧了个0欧姆电阻。(吹了颗0欧姆上去,问题还是不对,最后发现日了够吹虚焊了)

pcie 16x A11  故障、  没有图纸 是在头痛啊。。。

谁遇见过。。。

那位看下这个小5脚 是74LVC1G08GW  吹了颗0欧姆上去,问题还是不对,最后发现日了够吹虚焊,还是上了 点点含油。老主板取得电阻,还是赃啊)

网友:
这没图纸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
你好,请问A11当时是什么故障?什么现象?

网友:
没明白说的什么情况?

网友:
最后到底是好了吗

网友:
吹的时候,把旁边的件用隔热胶带,或者铝胶纸贴一下,因为边上的件离得太近,另外这个用烙铁也能搞

网友(2023-11-25):
这块板的pci-e rst 连到io的3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