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020更换搓纸轮支架之后卡纸

楼主(2023-09-18):
一开始我以为我是进纸组件装的不对,但是我又拆又装了之后,发现了卡纸的关键点是这个图1的杆子挡住纸路,特别郁闷的是我托大没有逐步的拍照片,现在不清楚这个杆子正常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了。有知道的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这是进纸传感器,用手动一动看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如果没卡住,还是检查搓纸部分吧,搓纸轮打滑也会卡这里

网友:
单看你拍的照片,传感器的位置是正常的,弹簧也没变位,我楼上的答复应该是标准的。

网友:
检查一下卡纸的地方是否有异物,我遇到过一次,硒鼓上掉了一块塑料碎片卡在哪个地方造成卡纸的!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大概率机器里面有异物。

网友:
这是进纸传感器,如果能正常活动就可以排除了,有可能是侧面的齿轮没装好,倒致你图片中的黑轮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