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1 rtc拉低到不上电(妖板中的妖版)论坛上图纸点位都有,无时序

楼主(2023-09-18):
先拿两张主板高清图

客户拿过来不开机,检查发现rtc电池拉低(取下电池,自动上电偶尔可以开机)
图纸点我论坛上面都有

  • 小电容都去掉了,还是一样,拉低到1.6v

  • 最后,断开进ec的线路,恢复3v

  • 以为是ec内部拉低,客户急着使用,强拉了一个3v,给rtc电路,测试了一天都没问题,交给客户了

  • 客户使用了一天,说有时候开不了机

  • 再次拿过来,测试应该还是rtc电路,可以开机,但是第一次开机要掉电三次才能开,太影响使用了

  • 给客户说,改的电路不稳定,需要更换芯片,订货

  • ec是mec5115h,这个芯片教程少的可怜

  • 买了两个,随便也买了一个植锡网

  • 一个和原来一样,也是第一次可以亮

  • 一个直接不触发(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是坏的)

  • 更换后发现开机报错,应该是ec内部有程序,程勋不对,所有会弹出错误代码

  • 更换为原来的ec就消失了

  • 继续排查,多开几次,有时候会直接0.045不动,或者直接0.15不动
  • (,现在是直接卡0.045了没有发现短路的,3v、5v、1.8v、1.05v正常)

  • 现在是直接不触发了,上到0.045不动了
  • rtc又自动好了,不拉低了,(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自动上电后会拉低一次rtc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
  • -----------现在是PWRBTN无跳变---有电压,ec不发出高低高信号给桥,应该还是ec这边的电路问题------------
  • 没思路了

网友:
为什么不订剪板EC试试呢?我一般都不敢用全新的。

网友:
半个月前遇到一台是DELL 5370,跟你这个故障差不多。它个CMOS电池的电压只有1.6V左右,但取下来量的话,就有3V左右,把这个电池装到其它电脑上也有3V左右,搞了半天也没找到是哪的问题,也不短路。
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CMOS电池,电压正常了。
这个板子的CMOS电池不仅给RTC电路供电,还会给另一块小板供电(好像是样),所以时间长了,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A:
楼主强拉的3V是开机前就有的还是开机后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拉的3V是开机前就有的还是开机后就有的?

开机前----------------------------------------------

网友:
机器修好没有?

网友:
换板子了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2023-11-08):
你好 点位图可以上传一份吗

网友:
把你的图纸点位 打包一下被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故障。 刷好程序的。 空的。  料板的。 各种ec都试了就是不好。 有时想起又要亮一下。 我怀疑cpu问题

网友(2023-12-09):
我的一款直接不触发,板号跟你的一样 我的型号是5509.触发0.045,是CPU有问题...

网友:
图纸,能上传吗

网友B:
只有点位,论坛上有,直接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点位,论坛上有,直接搜索

网友(2024-02-01):
有可能还是bios搞的鬼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修好了  S5信号故障

网友(2024-05-14):
可以按华硕主板COMS供电思路,改用大电池给RTC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