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的好坏测试的工具或者仪器 谁有的??

楼主(2023-09-18):
看到有兄弟 有测试板载CPU的工具、好像是把摘下来的CPU植好球后放了测试座上、连接到电脑上 就有工具可以测试出CPU有无工作、是否好的。
谁知道这套工具叫啥名字的? 或者这套工具多少费用的? 有的兄弟给推荐下了。 主要是8代-12代的板载CPU测试好坏的工具或许仪器。 有知道的兄弟踊跃发言讨论下了。

网友A:
那叫板载CPU测试平台,这玩意不便宜,还都是专用的,每系列只能测试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叫板载CPU测试平台,这玩意不便宜,还都是专用的,每系列只能测试几种

“板载CPU测试平台” 这个关键词不对,未搜索到相关设备。 有连接么,兄弟? 推荐下了

网友A:
这玩意属于定制设备,一般工厂测试用的,你在咸鱼或者淘宝,等其他平台,你搜不到的,

网友B:
这东西一般都是厂家用来测试CPU的,用它的人很少,所以一般不会有人专门生产这个,

网友C:
这种产品只有工厂有,而且因为属于定制品量小,最少万起步,比如内存条的颗粒测试平台,可以直接上颗粒然后盖上压住,然后上机检测,这种小玩意都得几千块钱,不过现在内存条没多少人修了也便宜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一般都是厂家用来测试CPU的,用它的人很少,所以一般不会有人专门生产这个,

有渠道么,兄弟? 给推荐下 。 想了解下大概多少费用、想整套过来,手里有不少料板等、还得花钱买CPU,买的也是不少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属于定制设备,一般工厂测试用的,你在咸鱼或者淘宝,等其他平台,你搜不到的,

有渠道么,兄弟? 给推荐下 。 想了解下大概多少费用、想整套过来,手里有不少料板等、还得花钱买CPU,买的也是不少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产品只有工厂有,而且因为属于定制品量小,最少万起步,比如内存条的颗粒测试平台,可以直接上颗粒然后 ...

有渠道么,兄弟? 给推荐下 。 想了解下大概多少费用、想整套过来,手里有不少料板等、还得花钱买CPU,买的也是不少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不了解,等待大神解决~~~~~~~~~

网友D:
工厂有 外面有也是忽悠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厂有 外面有也是忽悠你的

确实有维修的同行大神 有这套设备,可以测试CPU好坏

网友:
搞的神神秘秘的,就是cpu测试架呗。
几千-1万块左右一个,你有量没有,如果只是几个料板上的CPU要测的话,有必要搞个这玩意吗?当然土豪就当我没说

网友:
不同U不同测试治貝!一套少则几千,多则一万多! 劝你放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维修的同行大神 有这套设备,可以测试CPU好坏

确实有 只能测几个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 只能测几个系列

能推荐下么

网友:
大神给推荐下了、不要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