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9-18):
机子拿到手点了一下不触发电流是0.001A,拆开首先拔掉电池和小电池,因为这机子是通病,以为捡钱,结果依旧不触发。
量了一下发现不过隔离,公共点也没短路,准备换一个BQ24760,料板上只有BQ24760T,查了一下可以通用,换上后过了
隔离触发掉电,后级还有短路,3v5v掉电瞬间有电压,一路追查发现F8保险这短路,看了下图纸是VCC3B,直接烧鸡,一颗电容
短路,直接扣了,开机一切正常,装机结束

网友:
楼主也是老司机了,维修思路清晰,手法干练呀!

网友:
新点的板现在短路都是小电流了~

网友:
新点的板现在短路都是小电流了~有的都不大短

网友:
谢谢分享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学习了!不知是哪颗电容?

装起来不想拆了 在一个USB供电转换管子旁边

网友:
“装起来不想拆了 在一个USB供电转换管子旁边”,谢谢回复!

网友:
楼主技术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B:
能不能搞定有意思的东西,拿不上台面的都发表,没人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搞定有意思的东西,拿不上台面的都发表,没人管了

有意思的东西你看得懂吗

网友:
老司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