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什么比较通用的笔记本EDP屏的驱动板推荐吗

楼主(2023-09-18):
现在笔记本好多EPD 30-40针的屏,有时候要测测屏排除,请问有市面有没有通用的驱动板卖?
买这种驱动板只要点亮屏,这样要特别注重驱动板的程序吗。

网友A:
你想DIY是吗?像这种问题你最好上淘宝问客服,他们会给你准确而且详细的答复,你去吧,他们在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DIY是吗?像这种问题你最好上淘宝问客服,他们会给你准确而且详细的答复,你去吧,他们在等你

就是想找个通用的EDP驱动板测屏而已了,问了个淘宝的说是按屏刷程序,我怕买了别的屏用点亮不了,不太放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找个通用的EDP驱动板测屏而已了,问了个淘宝的说是按屏刷程序,我怕买了别的屏用点亮不了,不太放 ...

如果你测试屏幕的话好像有工装款吧,曾经华宇万维他们家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