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 Q173班号DA0G35DMBAD0 REV D 插电源 用一会就不显示电源

楼主(2023-09-18):
HP TPN Q173班号DA0G35DMBAD0 REV D 插电源 用一会就不显示电源 但是充电灯还是一直亮的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电脑是否可以正常开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只是识别不到充电器吗?还是说??没看太明白你表达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电脑是否可以正常开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只是识别不到充电器吗?还是说??没看太明白你表达 ...

他的意思能用适配器开机,过一会就不显示充电了或者说不显示适配器供电了,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C:
建议单独适配器用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单独适配器用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查条件

这个机器很奇怪 还能正常充电 就是电源 电池同时用 一会电源就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单独适配器用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查条件

单独用电源 就一直正常 保护隔离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能用适配器开机,过一会就不显示充电了或者说不显示适配器供电了,其它功能正常。

对 用一会 就不显示适配器了 只显示电池

网友:
客户说换过电池

网友:
之前有这个问题 换了一块电池 正常了几个月 现在又这样了

网友:
机器背面标的功率是7.7A的 他现在用的是135W电源

网友:
那就直接撸ec呗先撸再说

网友:
7.7A应该是170W电源吧。我也碰到一个这种机器,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没有找到这种大功率的电源转接头 也看不了电流

网友:
是要找一个坏电源 把线减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