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5459装显卡驱动就卡死。

楼主(2023-09-18):
戴尔装显卡驱动,刚完还没事,一重启就卡死。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嘛?

网友:
你的显卡坏掉了,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
思路:
1、用安装版的系统,一个一个的打官网驱动,排除系统会驱动程序问题。
2、排除内存问题
3、尝试是否可以断开独立显卡供电,是否能加电正常显示。

网友:
90%是显卡问题    还有是驱动问题

网友:
装原版的win10,更新的时候会自动安装显卡驱动,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A:
到笔记本官网,看下官网是什么系统。然后安装什么系统,和官方驱动
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硬件问题
前几天碰到安装win10引导蓝屏,死活安装不上的
最后换成win7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笔记本官网,看下官网是什么系统。然后安装什么系统,和官方驱动
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硬件问题
前几天 ...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