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5 air 刷bios导致cpu无供电

楼主(2023-09-18):
小白求助,cpu i7 9750h,显卡2080m,hm370板子,版号是la_h482p v0.2,据说是工程机,大半年前因为亮机慢,所以刷了好多次bios,之前可以正常亮机的,之后杀了一次Bios突然间就不开机了,然后经过一番排查,锁定在CPU供电没有输出,然后经过一番排查,锁定在CPU供电没有输出,花了我整整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查出原因,bios之前备份过,刷了无效,改me无效,然后该换的地方都换过了,首先换过ec,bios,然后是南桥,然后是cpu,再cpu供电芯片,cpu不发出svid,供电除了cpu核心供电都正常,电脑开机的症状是键盘的大写灯慢闪五次,快闪三次,时序也跑到了cpu供电,我感觉是桥没有发出时钟给CPU,但是那个什么pwrok都有了,为什么会不发出CPU用的时钟呢?为什么会不发出CPU时钟,我通过点位图测了一下CPU引脚的那个时钟,无电压,研究的头脑都快炸了,希望各位大神路过能帮我看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刷bios有没有弄掉元器件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弄的时候板层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有没有弄掉元器件

没有的,观察过了,没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弄的时候板层搞坏了

我感觉有可能,这下麻烦了

网友:
用波波打一下吗,楼主没看过时序的波形吧

网友:
BIOS离桥比较近吧

网友:
发来研究一哈

网友:
你这我觉得南桥周围掉东西了吧

网友:
找个板子对比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有没有弄掉元器件

已经几次了,刷BIOS掉周边电阻的,很小心都不行,还是用风枪拆焊保险,用烙铁特别容易掉件。

网友:
你看看BIOS周边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这款机器超级恶心,遇到一台会突然掉电的机器,是屏轴断了,铁片碰到CPU背面导致掉电,修复以后装机大短路,烧CPU供电管,CPU挂。一套换下来正常亮机,使用中还会有死机现象,然后拆机观察发现显存供电有个电容烧断,更换电容后装机又大短路,CPU供电管又烧一个,CPU挂,全部换好以后正常亮机,目前功能正常,没有出现死机现象,死机问题应该是显存供电电容烧断引起。这个机器以后看到都不敢拆了,有阴影。

网友:
南桥复位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答,我研究了一番终于已经修复CPU供电问题了,是板子变形导致bga没焊好,cpu就没收到南桥的时钟然后不发出svid的,现在的问题是cpu的复位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有没有弄掉元器件

没掉件,检查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