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哥会改包弄10系帕斯卡的bios文件的?可以有偿

楼主(2023-09-18):
网上能改包bios最高只能搜到9系麦克斯韦的工具,10系帕斯卡改包,据说要弄什么16进制转换,太麻烦弄不会,有没有老哥会改包弄10系帕斯卡的bios文件的?可以有偿发个红包

网友A:
如果你是屏蔽显存的话,从九系就加密了,改不了,改了也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屏蔽显存的话,从九系就加密了,改不了,改了也用不了。

不动显存,打算改显卡id名字,我看不少拿gts450或者750之类的改成1050ti的

网友B:
10系加密了,动里面的数据会验证不通过的。想改id只能用工厂里的mod改还得登录账号通过老黄的验证才能改,麻烦不说能改的还很有限。7系以及以前的可以自己改,8-9系以后是锁了的,30系屏蔽都只能刷特定的BIOS,全锁死了的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C:
搞不了的,7系列还能屏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系加密了,动里面的数据会验证不通过的。想改id只能用工厂里的mod改还得登录账号通过老黄的验证才能改, ...

我看不少拿gts450或者gtx750之类的改成1050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了的,7系列还能屏蔽一下

我看不少拿gts450或者gtx750之类的改成1050ti的

网友(2023-11-11):
这是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