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图纸,请教下大家

楼主(2023-09-19):
请教下大家这个+19V_P1的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ACDRV_CHGR升压。

网友:
+19V_VIN通过PQB3变为+19V_P1,我觉得只能更换了信号名,没有经过什么升压呢?个人理解能力有限欢迎大佬指正,共同学习。

网友A:
+19V_VIN通过PQB3变为+19V_P1,确实只是更换了信号名,但PQB3要导通栅极要高于源极4.5V,所以栅极必须有充电芯片ACDRV_CHGR引脚升压。

网友:
楼上坛友正解

网友:
4楼正解,、
   感谢楼主分享,又可以学习了。另外想问一下大佬,PQB1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盲猜是不是和放电有关

网友:
ACDRV_CHGR控制 并不是升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V_VIN通过PQB3变为+19V_P1,确实只是更换了信号名,但PQB3要导通栅极要高于源极4.5V,所以栅极必须有充 ...

那这个电路VCC是有19V的,4脚ACDRV_CHGR电压没有是不是大概率这个充电芯片坏了,这个控制电压是芯片内部产生的吧

网友:
经典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4脚得是高电平然后导通

网友:
受控于充电芯片

网友:
你默认为充电器的电压就可以,没必要追究这个的来源

网友:
电池供电和充电器供电的隔离保护管 使他两能有序的有条件的分别上电到公共点,下面是充电管理芯片,还会对ac19v进行充电管理

网友:
同问,我也弄不懂这个电路,特别是PQB1起什么作用。但这个电路的机子对充电器要求高,我也遇到过死活不开机,没有19V出来,后来换了一个充电器,啥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PQB1起什么作用,我也没稿明白,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电路VCC是有19V的,4脚ACDRV_CHGR电压没有是不是大概率这个充电芯片坏了,这个控制电压是芯片内部 ...

看看6脚的ACDET电压是否正常,适配器检测脚。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6脚

网友:
ydcby 发表于 2023-9-19 17:39PQB1起什么作用,我也没稿明白,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数据手册解释为。反向输入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