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NH50DPMB DD_ON信号,两秒掉

楼主(2023-09-19):
已经排除不是复合管Q46导致的,有惊喜的大神来吧!!!!
一台雷神笔记本进水,版号NH50DPMB ,处理后待机0.01正常,
待机只有3.3V 没有5V (这个应该正常),开机触发 0.045后至0.036,中间基本没有变化,
万用表测全板基本只有3.3V有电 VDD3 就是,VDD5没有电,用示波器测,
按电源开关后 VDD5会有2秒左右,之后掉电,VDD5 开启信号最终应该 是受控DD_ON信号,
强行拉高VDD5的开启信号,VDD5开启正常不会掉电,示波器测量DD_ON信号 按电源开关 后同样会开记2秒左右,
然后掉电, VDD5及后面控制5V 5VS 测量阻值基本正常,应该没有短路,
应该 DD_ON信号因为某些条 件不足所以关闭了?? (强行拉高VDD5 有5V电压 待机电源基本不大变化,强行拉高DD_ON,电流变成0.2XX
已经排除不是复合管Q46导致的,求助!!

网友A:
电磁感应三极管,故障遇到过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感应三极管,故障遇到过几次

坛友,能提供点帮助吗,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无头绪

网友:
楼主有图纸么

网友:
不用了 CPU烧了  客户不修了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B:
坛友,能提供点帮助吗,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无头绪

你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感应三极管,故障遇到过几次

这个三极管在哪里?张啥样。

网友:
根据时序接着往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