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18C3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9-19):
ACER N18C3不出CPU供电,板号LA-H501P,芯智造有图有点位.里面也有时序图。

按时序查VCCSA已出,PCH_PWROK,SYS_PWROK也都是高电平,供电芯片NCP81215的15脚19V正常,16脚5V正常,7脚DRVON为高,43脚VR_ON高电平正常,取掉20脚prz263  24.9k VBOOT电阻,VCC_CORE能出1V的电压,正常开机就是不出VCC_CORE。

81215_SDIO为0.2V不正常,是先有1V,出SVID后再出设定的VCC_CORE,还是有SVID,再出设定好的CORE呢?一直不太明白。

测+0.6VS_VTT也出,示波器测24MHZ也已经有了,NCP81215也换过,BIOS也刷过了。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三板斧,干桥,干CPU

网友:
桥给CPU的H_PG有了没有,没有就换桥

网友A:
81215_SDIO必须为高电平1V。你的芯片和PWM电路是正常的。建议查下二级转换和桥有有读BIOS,LPC总线波形正常吗?然后查H_CPUPWRGD<H_PWRGD>看正常吗?不正常就干桥,如果都正常就换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1215_SDIO必须为高电平1V。你的芯片和PWM电路是正常的。建议查下二级转换和桥有有读BIOS,LPC总线波形正常 ...

H_CPUPWRGD 是PLTRST#来的,PLTRST#没出来,VCC_CORE先一点电压都不出来吗,不是等到SVID出来时再调整,看时序图上也是这样标的,所以有些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H_CPUPWRGD 是PLTRST#来的,PLTRST#没出来,VCC_CORE先一点电压都不出来吗,不是等到SVID出来时再调整, ...

嗯,时序里这个信号最后出,那就不管这个信号。你直接从81215_SDIO信号入手。大概率CPU问题

网友:
查查cpu供电 反馈和周边电阻

网友:
谢谢坛友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