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23-09-22):
来自: 江西 来自 江西
下面的教程你多看看
笔记本外壳坏了不用怕,用这玩意儿,才几块钱,我也在用 - 1.OK(Av34274014,P1).mp4
不正常的联想笔记本, 拆后意外发现故障, 给我一根线就能修好 - 1.1(Av34190088,P1).mp4
戴尔笔记本不充电,拆后发现故障,没想到人品大爆发,捡到便宜了 - 1.29(Av35023872,P1).mp4
当年有这芯片的笔记本,一年最少可以修到300台,几乎有这毛病 - 1.20(Av34758020,P1).mp4
电脑一体机坏了,扔掉多可惜,修修补补又一年,哪怕用来扫扫雷 - 1.33(Av35244315,P1).mp4
东莞粉丝的联想笔记本,短路不开机,又是这个小东西引起的 - 1.24(Av34760551,P1).mp4
东芝笔记本掉电,都是这东西引起的,没想到这个通病坑了很多机 - 1.30(Av35025668,P1).mp4
粉丝寄来的机子烧个洞,当年很火的机型,我修过不止50台,有通病 - 1.19(Av34757304,P1).mp4
粉丝寄修的笔记本,这么小的东西引起机子罢工,最后还是被我找到 - 1.13(Av34605440,P1).mp4
粉丝这台联想笔记本不开机,不用五分钟,看我如何妙手回春 - 1.17(Av34755663,P1).mp4
海南粉丝的笔记本,这种故障第一次见,作为老司机的我都涨知识了 - 1.15(Av34672624,P1).mp4
杭州网友发来的联想笔记本,说显卡不正常,通病是这样捣鼓出来的 - 1.9(Av34476715,P1).mp4
宏碁V3不开机,火眼金晴定元凶,维修只需三分钟 - 1.42 有字幕(Av74774395,P1).mp4
华硕笔记本不开机,仔细量下这几个信号,就可以找出哪里坏了 - 1.31(Av35083165,P1).mp4
华硕这台笔记本,故障不止一个地方,就算换十个屏也不会显示 - 1.16(Av34754926,P1).mp4
换了南桥要刷ME
机械师进水了,看奸商如何忽悠一个不懂内行的小白,回收笔记本挣他一笔 - 1.40 有字幕(Av74233032,P1).mp4
江苏网友发来的游戏笔记本,这种故障,我一天能修好几十台 - 1.OK(Av34357201,P1).mp4
看,战神Z7M进汤腐蚀,无原理图,靠运气瞎修搏一把 - 1.38(Av73148477,P1).mp4
联想Yoga鼠标用不了,USB设备检测不出来,原来是静电惹的祸 - 1.41 有字幕(Av74502648,P1).mp4
联想Yoga这机有通病,修过很多台,只要主板短路,这个芯片也活不了 - 1.39 有字幕(Av73764496,P1).mp4
联想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神探破案,最后断定“凶手”是谁 - 1.34(Av35326638,P1).mp4
联想笔记本闹情绪了,开机来个报错,看我用“祖传”神器治它 - 1.21(Av34758432,P1).mp4
三星超薄笔记本,屏幕爆了,找对方法,换好它没难度 - 1.14(Av34671666,P1).mp4
神舟战神笔记本,两年坏一次?再修一次还能再战几年? - 1.36(Av73038027,P1).mp4
生成文件清单.bat
铁粉寄来的神舟战神笔记本,三家维修搞不定,这个问题容易被忽视 - 1.32(Av35158629,P1).mp4
为了修好粉丝的进水机,拆开封尘已久的神器,最后不负所托 - 1.11(Av34538519,P1).mp4
为了修好粉丝的进水机,拆开封尘已久的神器,最后不负所托 (1).mp4
未来人类不开机,这故障比较隐蔽,感谢同行让我捡了个便宜 - 1.44 有字幕(Av74997170,P1).mp4
一台22寸液晶显示器,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导致不显示,找到它不容易 - 1.12(Av34605046,P1).mp4
一台华硕笔记本, 刷了个程序后满血复活, 再战几年没问题 - 1.2(Av34190514,P1).mp4
一台华硕笔记本, 刷了个程序后满血复活, 再战几年没问题.mp4
这笔记本经历了什么劫难?翻船后还被做了一手?黑幕吗?这也太惨了吧 - 1.37 有字幕(Av73039430,P1).mp4
这惠普暗影精灵,伊拉克成色的板子,什么问题会导致降频,卡顿,耗光电池电量?你能蒙对不? - 1.暗影精灵2(Av330698427,P1).mp4
这台笔记本被同行搞坏了,外面维修要300多,实际成本你想不到 - 1.OK2(Av34417261,P1).mp4
这台笔记本当年没有几百块修不下来,出问题后容易把CPU拖下水 - 1.23(Av34759859,P1).mp4
这台笔记本粉丝尘封了三年,舍不得扔掉,今天我要让它重见天日 - 1.22(Av34759073,P1).mp4
这台笔记本进过水,被抛弃很久了,不知道有没有复活的可能 - 1.25(Av34761050,P1).mp4
这台笔记本经常发生蓝屏,使用这种小技巧维修,可以杜绝此类故障 - 1.18(Av34756508,P1).mp4
这台笔记本严重烧糊了,本来要报废的,没想到用打磨机把它救活了 - 1.26(Av34839639,P1).mp4
这台曾经是很多人的爱机, 因设计缺陷, 都是这毛病, 看下你有没有 - 1.OK(Av34190943,P1).mp4
这台曾经是很多人的爱机, 因设计缺陷, 都是这毛病, 看下你有没有.mp4
这台监视器坏了,让我捡了个便宜,修好只要两毛钱,简单又愉快 - 1.27(Av34837489,P1).mp4
这台苹果笔记本喝水后就挂了,我刮骨飞线后,满血复活 - 1.10(Av34538095,P1).mp4
这台一体机,能开机但是不显示,这问题导致的 - 1.这台一体机,能开机但是不显示,这问题导致的(Av34417767,P1).mp4
这型号的宏碁笔记本不显示,需要复杂的维修手法才能救活它 - 1.35(Av59488925,P1).mp4
这种故障经常碰到,学会了可以省钱,自己可以搞定,没那么神秘 - 1.26(Av34835814,P1).mp4
浙江粉丝发来的笔记本,自动开机不显示,看我怎么救活它 - 1.8(Av34475950,P1).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