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触发不开机,DD_ON掉电,触发电流0.047

楼主(2023-09-19):
已经排除不是复合管Q46导致的,
神舟版号NH50Dp ,待机0.013
待机只有3.3V ,开机触发 0.047左右,
测全板基本只有3.3V有电 VDD3 就是,VDD5没有电,发现VDD5产生2秒后掉了。
是受控DD_ON信号,
应该 DD_ON 是EC发出,发出2秒又掉了,各位有需要吗。怎么解决的,求分享,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0.04按不触发修!

网友:
接着往下查吧

网友A:
查待机 ,尤其RSMRST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 ,尤其RSMRST非常重要

好的,我也打算查查南桥待机了

网友:
好的,准备按时序查一下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 ,尤其RSMRST非常重要

你好呀,查了RSMRST  待机电压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呀,查了RSMRST  待机电压为0

那不是秒杀了,神州好多这个电路断线腐蚀的,往前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秒杀了,神州好多这个电路断线腐蚀的,往前查就行,

往前查了,发现VCCPRIM_3P3  链接两个电容,一一个电容,3.3v 还有一个电容1.0v,把两个电容都拆了,发现还是3.3 1.1,然后我把3.3和1.1接到一起,南桥就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往前查了,发现VCCPRIM_3P3  链接两个电容,一一个电容,3.3v 还有一个电容1.0v,把两个电容都拆了,发现还是3.3 1.1,然后我把3.3和1.1接到一起,南桥就烧了

不是你接了3.3v把桥烧了。是桥坏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接了3.3v把桥烧了。是桥坏在先

也说不过去呀,链接了两个电容,一个电容3V 一个电容只有1V奇了怪了,我都怀疑是我眼花,把电容看错了。没点位图。

网友D:
这个型号的图纸满大街都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的图纸满大街都是啊。

图纸有点位图,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前查了,发现VCCPRIM_3P3  链接两个电容,一一个电容,3.3v 还有一个电容1.0v,把两个电容都拆了,发现 ...

.......肯定不是同一个电路的,你看错了的

网友:
开机前的检测信号,比如ACIN它如果不对,电源下就开不起或是只开启一部分。

网友:
5V 有微短路了,查后面

网友E(2023-10-29):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我 有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我 有解决的吗?

你解决啦嘛。?

网友(2024-07-26):
不能乱接哦,桥烧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