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HP TPN Q174班号DAG38DMBCC0 REV C原厂程序

楼主(2023-09-19):
求一个HP TPN Q174班号DAG38DMBCC0 REV C原厂程序 这个USB数据线短路 换的桥
USB数据线

网友:
型号17 W205TX

网友:
这个谁有 帮忙上传一个啊 感谢了

网友:
直接某宝买一个啊

网友:
这种HP大功率电源 你们都是怎么接稳压电源的

网友:
淘宝上也没有卖150W左右的HP大口转接头的

网友:
用90W转接头 保护隔离都不过